热风焊盘找不着啊???????、、

楼主(2011-06-20):
网上下载的FPGA芯片封装 焊盘另存为后 热风焊盘并没有保存  请问上图上默认的路径是哪里  怎么做才能找到这个热风焊盘?、、

网友:
自己做一个啊,file--->new 选择flash symbol
Add---->flash
内径=Hole+16mil,外径=Hole+36mil

网友:
cadence它使用的热风焊盘是默认路径的,你必须把你下载的在拷贝的默认路径里面才可以
:cadence--spb16.3(我用的版本)--share---pcb_lib--symbols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