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耦合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1-06-20):
我现在做一块传高速信号的板子。电路中会有一个隔直电容,现在需要确定容值,如果是在3G左右,0.1u的应该够用了吧。主要是还有一点对阻抗的连续性要求很高,这一点需要对电容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
封装选择0402 对应参考层挖空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焊盘越小越好吗?如果选0603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焊盘越小越好吗?如果选0603呢?

因为封装越小,esl越小,0603封装的esl约为0.5nH,0402的是0.4nH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对封装的考虑,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譬方说,容值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需要考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