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不能拖动修改走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20):
我刚开始用allegro布板,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布好的线想要移动某一段走线的位置,但是始终不能移动,只能移动整段走线拎着走,这个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还有,前几天我用鼠标单击焊盘就能走线,现在只能按F3来走线,这个又是哪里的问题?请熟悉的朋友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slide命令是移线。
MOVE命令是移动,功能是不同的。
你用错命令了

网友:
对是楼上回答正确,

楼主:
恩会用了,多谢

网友(2012-10-11):
又学会一招,嘿嘿

网友(2013-06-09):
又学会了一招,不嘿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