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不正确,可通过修改gerber顺序修改吗?

楼主(2011-06-21):
现有的多层 板叠层不是很满意,可以在出gerber后修改叠层顺序吗?
对阻抗没有太高的要求,也没有埋盲孔,怎么做是否可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
    gerber out  后建议最好不要修改叠层顺序。因为下一板不一定是你做改板,如果是别人,叠层对不上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在用cam350做比对的时候也会很麻烦,避免麻烦还是不要修改。最好在修改完之后再去gerber out。

楼主:
    谢两位,主要是allegro换叠层比较麻烦,想偷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