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一个重复上一个命令的skill

楼主(2011-06-21):
比如说shift+鼠标右键重复上一个命令

网友:
这个点子好,高手们表现一下

楼主:
    这个是boardstation中的一个功能,很好用的
    期盼各位老大早日开发出这个功能

网友:
    Skill好像不能获取到Allegro当前执行的命令。。。

网友(2011-08-06):
回复 网友A:

    打开Script记录到一个文件中。
    用Skill写个一个程序,把Script文件中的其它行都去掉。直留最后一个。然后用Skill调用这个宏。
    给Skill程序一个Alias。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大侠们看看吧!

网友:
    感觉楼上的方法可行,支持~!希望早日能用到

网友:
    allegro.jrl里面不仅包含运行的命令信息,还包括其他提示信息等,有些还涉及到窗体里面的操作,要想只提取里面的命令还真不好办,不知道其他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这样处理:
    一个快捷键开始记录后面要执行的命令,接着下面一个快捷键表明记录完毕,并执行这个Script。
    这样用户可以选择具体记录那一段。也就是相当于把Script的那些手动操作,快一点吧。
    是不是这样灵活一点?
    只有这个思路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向?

楼主:
    不知道上一条命令是不是读在内存里的

网友(2011-09-15):
    每一个命令后,右键有一个next,就是执行上一个命令啊?

网友(2011-11-23):
先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skill 太弱了,只是脚本不是程序,不像WINDOWS下的程序可以拦截API,可能是我刚触及SKILL,自我感觉SKILL没有相应的公开的接口可以实现,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是通过开一个后台程序远程注入到allegro主进程,循环从内存中读取当前命令,再通过SKILL的进程间通信从后台程序中读取当前命令。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如果allegro本身不去记录命令,假设skill可以获取到当前命令,但总不能让一个skill一直后台吧,所以只用SKILL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