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PCB画完后,想全部重新命名元器件编号,怎么做?

楼主(2011-06-21):
我PCB画完后,想全部重新命名元器件编号,怎么做?要求原理图,PCB都更新。

网友:
    如果你元件编号变了,那你之前摆的元件就不在原来位置上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logic-autorename

那我的原理图怎么同步更新??

网友:
    tools   -   back annotate里

网友:
    我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要的是在原理图中重新按顺序编号,然后把编号导入PCB,原理图中重新编号后,PCB元件要不是移动要不就是一团乱麻,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logic-autorename后也是乱七八糟。所有的元件的前缀都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在哪设置?保留当前的?图上边的圈着的是什么意思?怎么没选?

网友:
    logic-->autorename-->Rename-->More
identifier如果填上,rename后对应层所有元件的编号会增加该标识符。
preserve current prefixes:保持当前前缀。
    操作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