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能直接导入pcb板不

楼主(2011-06-21):
cadence画好的,想做一些特征阻抗,插损,回损的仿真,能用这个不?谢谢

网友:
of course, install Ansoftlink and HFSS from where this forum you might find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could I beg your pardon to make a detail of the case?

网友(2011-07-27):
HFSS 可以导DXF,可以把线保存成DXF导入HFSS

网友:
希望能回复得详细点

网友(2011-11-04):
如二楼所述,安装Ansoftlinks,点击提取模型即可。

网友:
HFSS不能整版导入吧,在links中是必须选中NET导入的,不然导入那个按钮是灰色的。不过导入后修改比较麻烦,而且会发现缺胳膊少腿的,LZ自己动手画模型吧,想加啥加啥,还可以锻炼下自己画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