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时能不能自动让开PCB边界?

楼主(2011-06-21):
我在铺动态铜皮的时候发现铜皮不会自动让开边界层,就是说我在PCB上用OUTLINE挖了一个孔,铺铜时直接覆盖上去了,把铺铜框画在PCB板框外时铺铜也不会自动切除突出在板框外的部分,好像设置了SHAPE和BOARD OUTLINE的距离也没用,请问有什么的方可以设置的?

网友:
    outline不是铜皮的边界

    用route keeipin and route keep out来控制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11-22):
    多谢指点!!~~~~~~~~理解

网友:
    当新画一个铜皮的时候就会沿禁布区画,但是如果修铜皮的时候貌似能画到板外,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