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AD09的问题 等高手

楼主(2011-06-21):
(图片)

网友:
很正常,点一个或者无数个确定之后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内存报错,AD的老毛病。

网友:
我也会经常遇到这样

网友:
我办公室用的也是6.9的,以前经常遇到,一般用一段时间清理一下系统垃圾重启一下软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提示(很少出现这个提示)
常出现是可先检查自己的文档是否规范...  以及安装问题,PC硬件问题

还有就是安装软件的版本,如是否是下面版本
99se_sp6,ad6.9.0.12759,ad9.4.0.20159,ad10.577.22514(这个没使用过,仅试装)

除AD10外,其它版本使用中很少出现报错情况...    (正确使用dxp.exe及license下)

以前使用protel中发现多数的出错问题是文档内不规范造成...

刚 才注意到楼主的这个是:unlicensed    问题

网友:
没有license是不会这么提示的吧?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使用没感觉到这个报错的不稳定情况...
(个人使用情况是这样的)

至今,几乎没有在ghostXP系统上操作类似应用软件,以往的操作系统都是原盘安装的。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请

看下面的提示是否有用:

运行软件时提示: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2.1 have been properly2007-06-23 23:15Please verify that the 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2.1 (or later) have been properly installed.
故障说明:
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MDAC) 组件安装错误。导致使用该组件的软件在启动时提示如上的错误。致命系统错误。
  一般是由于软件的以外操作中止导致 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MDAC) 组件的注册表项损坏。
  这时,一般无法重新安装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MDAC) 组件。
  如果你原来的组件版本较低,则可以试一试用较高版本的安装文件试一下安装,看看能不能修复这个错误。
我试验成功的解决方法:
1. “开始” --> “运行(R)...”--> 打开了命令执行窗口。
2. 依次执行如下命令:
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15.dll"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r15.dll"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x.dll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md.dll"
3. 到此故障修复。

你的这个标题是否要改下“...等高手”,这种标题一般没人理会的,回答只是希望大家对altium有正确的认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的关心啊! 重装系统之后 解决了
 可能是因为我用GHOST版的xp装完 之后 直接删了一些我 觉得没用的软件。可能是不小心删了系统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这个电脑是装过AD9的,可以用。后来我装了下系统。装完系统之后我呆了很多的软件,我就直接删了,没卸载。
装完AD9之后呢就进不去了,没法加载许可。所以是没有许可的。(这个AD9是公司买的)
在发贴之前,我查过不少资料,也试过你下面的方法,不好使。到微软下那个组件,装不了。因为那个组件是集成在SP3里的。
我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要 等高手。因我把能找到的方法都试过了...又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
解决了就好,总的来说这类软件(AD,ALLEGRO等)除bug外,还算稳定。
但还是要注意养成备份和不定期存盘的习惯(尤其是有重要操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