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PCB叠层厚度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请问四层PCB板,signal-gnd-vcc-signal,这种设计下,每层的详细厚度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1.6mm的话,我知道的大概表间层0.17-0.2mm,中间1.0mm左右吧,加上铜厚和绿油。
) v1 C0 A% Q/ c" L* Y表层最薄应该可以做到0.1mm吧。

网友:
叠层厚度设计要看具体情况及信号的需求,没什么固定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