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

楼主(2011-06-21):
我是个新手,希望高手帮忙一下!

我没有画过四层板,不过过段时间要画了,最近在看一些资料,我想问一下,在设置层时,地层和电源层的层类型选择中,我怎么知道它是选择CAM平面层,还是选择分割/混合层?

网友:
统一设成no plane

楼主:
如果有几个电源呢?也这样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个电源,也这样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也是可以的.

有几个电源就画几个copper pour

网友:
如果是分割/混合层,就得用plane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些资料,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1.如果只有一个地的话,那我就将它设置成CAM平面层(是不是设置成SPLIT/MIXED也可以?)
2.如果有多个地或电源的话,那我就设置成SPLIT/MIXED.

请指教!

楼主:
如果我全都设置成NO PLANE,那么在走线时,我如何将网络地放到GND层上去啊?

网友:
如果你设置成NO PLANE,那处理的时候跟表层没有区别
如果你设置成CAM PLANE,则是负片,只能指定一个网络,也意味着此平面非常完整
如果你设置成SPLIT/MIXED,则你的平面有多个电源或者多个地,当然也可以走线

NO PLANE跟SPLIT/MIXED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只是在处理铺铜时使用的命令不一样,NO PLANE是用COPPER POUR,而SPLIT/MIXED使用的是PLANE AREA。
建议不要作用CAM PLANE,如果非得要用CAM PLANE,做封装时要注意Layer25要做进去。为什么会出现CAM PLANE呢,据说是因为Mentor公司考虑到有的电脑配置较低,显示大面积铜皮会很慢才诞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能理解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问一个,辟如我现在将四层都设置成了NO PLANE ,在设计时,是不是网络地和网络电源都先不管它,将TOP和BOTTOM层走线先完成啊?

网友:
是的.电源和地只需要拉线出来打个孔.不过要注意滤波回路,要先经过滤波电容

到时在内层画一个灌铜框就可以的.

刚开始学不要设什么plane,split/mix,全部设成no plane就行了,我老师jimmy就是这么教我的

楼主:
可以发一个四层都设置NO PLANE的例子给我看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把你的板子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我还没开始画呢,现在正在学习

楼主:
还没开始画,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