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键换层切换问题?

楼主(2011-06-21):
    我有两块不同的4层板,一块按F4键可在TOP和BOTTOM,另一块只能在TOP和第二切换,不能转到BOTTOM层去,不知有什么办法设置?

网友A:
    快捷键  pl  1 4

网友:
    楼上大哥正解,在如图所示的地方设置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这个快捷键实现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涉及到层对的设置,既可以在OPTIONS选项卡中设置,也可使用快捷键PL。
如果快捷键失效可能是软件版本过低。此快捷键PADS2007有效,2005可能不可以。比如单位设置的快捷键umm(毫米)/um(mil)在2005中无效。

网友(2011-10-06):
    能一层一层的换层吗????

网友C(2013-03-21):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  pl  1 4

限版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版本嘛?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