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设置SPB16.3的等产线和差分信号线,有没有详细的教程,谢谢

楼主(2011-06-21):
如题所示,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安装路径下doc文件夹下面有详细教程的,建议先自己研究一下再来提问

楼主:
呵呵,安装路径下的文档太多,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有讲解,还请提示一下,有高手指点学习更快一些,谢谢

网友:
我可以帮你170762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