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丝印层以圆点为中心画封装圆

楼主(2011-06-21):
在做零件时,碰到一个问题,我做一个电解电容,外框是圆形, 需要在丝印层画圆,怎么以圆点为中心画圆以及控制圆的半径? 如图,图中红色代表圆心,如何给这个电容画一个圆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add---circle,输入原点x 0 0,回车键!然后ix 半径值,回车键!圆形丝印就画好了。

楼主:
    ,感谢,感谢,是这样,只知道一个画半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