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双击添加过孔是默认的,请教如何增加另外的过孔,谢谢

楼主(2011-06-21):
如题所示,布线的时候双击的时候添加过孔是固定的

网友:
到约束管理器里添加或删除,或更改

网友A:
只添加孔不走线,怎么做?

网友:
学会了删除及设定默认过孔子,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击 走线图标 在PCB中右键选择add via,就可以只加过孔不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添加孔不走线,怎么做?

直接复制过孔就好啦

网友:
找到了,学习了

网友(2011-09-13):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添加孔不走线,怎么做?

画线指令   右键add via  如果你设了快捷键  一个A+右键+A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添加孔不走线,怎么做?

在走线命令下,直接双击打孔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