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删除过孔以及走线默认过孔子设定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22):
1.我想走线时用的设定的默认过孔走线,现在不会设定。
2.删掉现在的过孔子,现在是无法删除的。
以上两个问题请教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可试一下替换

网友:
不是有个贴子昨晚刚问了吗?你找一下.里面有我写的具体步骤

楼主:
谢谢,用替换的方式解决了

网友:
替换不是王道,还是看看3楼的方法,从根本学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
设置默认过孔的办法(我用的是16.3):setup--constraints---physical--physical constraints set
---(右边的框)via--双击via和PCS对应的框--edit via list --选出你要的via--在右边一直up到嘴上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