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里随圆形焊盘有一条线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1-06-22):
    16.5里随圆形焊盘有一条线是怎么会事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16.2椭圆形焊盘在在右边有少一条像素点

网友:
    估计是钻孔

网友:
    我看像鼠标的影子

楼主:
    水平是,竖起来的不是鼠标

网友:
    焊盘文件传上来看一下。
另:应该是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就发现了,应该是故意搞成这样的,同样的焊盘,放到底层这条线就变成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