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划分电源连通性检查设置请教

楼主(2011-06-22):
上周发了个板子出去做,由于较简单,想当然地没有仔细检查~汗,吸取教训~电源层的划分中,出现下图的这种情况,就是地孔把连通割断。

但在allegro的DRC检查中,DRC是完全Pass的,也就是说Allegro认为其是导通的。
请教各位同行,关于这方面应该是怎么设置可避免在PCB阶段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cam检查一般也只是导进350观察,是否在allegro阶段中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报DRC,,基本检查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比较纳闷~不知道是否有例如设置宽度限制等让其DRC出来~

网友:
    没连上的话没报DRC也应该有飞线才对

网友:
    用CAM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M350对小弟来说,只会放大缩小及打开相关的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也是新手,用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