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自定义Report

楼主(2011-06-22):
请先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474-1-1.html

1.首先需要写一个.txt文件,格式如下:
----------------------
#allegro自定义Report
#COMPONENT表示以下属性为COMPONENT的属性
COMPONENT

#_SORT表示以该属性排序
REFDES_SORT

#以下为将要Report的属性
REFDES
COMP_VALUE
SYM_X
SYM_Y
#end
----------------------
2.Tools-->Reports-->Bworse,选择刚才的txt文件。

当然前提是元件要有这些属性,元件的属性可以点New/Edit-->roperties查看。

----------------------------
3.Report即可。

----------------------------
4.注释掉REFDES_SORT之后。

网友:
    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可以一用

网友:
    这个方法我还没有学习会,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2012-02-10):
    谢谢LZ,偶扫盲刚好用到

网友:
    说下此举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2012-05-05):
    请问一下,我要将相同参数的序号放在一行,怎么编辑?这个就像BOM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那样的输出呢?这样就可以自己编辑一个txt文件想输出什么信息都可以了.谢谢@!

网友:
    我使用SYM_NAME_SORT定义,不能输出,怎么回事,请赐教.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或许我想使用PART_NUMBER_sort作为排序,但不行,不能输出文件.只有使用refdes才可以,怎么解决.谢谢!等

网友:
    高人,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B(2016-03-02):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把下面的两个report合并到一起,以net name分类?我的目的是要检查每个pin上对应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把下面的两个report合并到一起,以net name分类?我的目的是要检查每个pin上对 ...

Allegro导出来的?

网友(2016-04-20):
引用 楼主:
Allegro导出来的?

是的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要将相同参数的序号放在一行,怎么编辑?这个就像BOM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那样的输出 ...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改达到自己想要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原有导出来再修改

网友:
    请教大神一下,要统计数量用哪个属性呢?怎么编写txt呢?

网友:
    导出来报错,说无法生成,不知道什么原因,16.6版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