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等长线后在约束管理器中不能看到实际的布线长度和误差,显示的是黄色并且没数字

楼主(2011-06-22):
如题所示,请教怎么显示布完的等长线长度。

网友:
黄色说明那根线没连上或者没走完,再检查一下

楼主:
XNet已经设置过,布线也完成,没有飞线显示,就是没有实际的长度显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electrical constraint里的设置没开吧?

网友:
CM中打开Analysis Mode,把走线长度检查那些项打开

网友:
Q170762386  可能是拓扑结构不一样 ,多了个上拉什么的

楼主:
是的有上拉电阻,我已经设置了如楼上图片的那种,但是还是不能显示

请教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那 谢谢

网友(2011-09-22):
有没有Allegro 16.3 布等长线方面的资料啊
谢谢各位!

网友:
之前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