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怎样转成板框7.9EE

楼主(2011-06-22):
由于板框比较复杂想直接用DXF转为板框,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别沉了。。。。。。。。。。。。。。。给点建议也行呀。

网友:
现在autoCAD里将板框合成一个闭合的图形,在输出DXF,打开Expedition后导入DXF文件,在Expedition中复制这个闭合的图形改属性为Board outline。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

网友:
照楼上的方法导进来后,按住Ctrl双击外框进行复制,再选择需要的层面

网友:
对,你就照楼上说的做一下试试先

楼主:
四楼的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他会在图片的地方产生一个——DXF的东西。

楼主:
六楼说的方法也不行。。。

楼主:
是我操作有误吗?还是这个软件就没有这个功能呀?一直搞不定。。。。。。。。。。。。。。

网友:
我也没有做成功

网友:
我们用EMN FILE

网友:
谢谢那些热心的大侠指点!

网友(2013-04-11):
关键是在autoCAD里将板框合成一个闭合的图形,图形不闭合,恐怕不好改

网友:
倒进来之后框选进来的图形把它变成一个封闭的图形,然后再去换到board_outline层即可。
至于如何变成一个封闭的图形是在画图模式下,点一下那个图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