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logic 导入 PCB 问题

楼主(2011-06-22):
大家好,小弟刚开始学allegro,在Allegro PCB Design XL 中导入 Allegro Design Entry CIS 产生的网络表文件时,出现如下内容:
(---------------------------------------------------------------------)
(                                                                     )
(    Allegro NETLIST IN Log File                                      )
(                                                                     )
(    Drawing          : ATmega16 development borad.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3                                      )
(    Date/Time        : Wed Jun 22 16:29:21 2011                      )
(                                                                     )
(---------------------------------------------------------------------)

Wed Jun 22 16:29:21 2011    Page     1

Netlist File Name: 'ATMEGA16 DEVELOPMENT BORAD.NET'      Layout File Name: 'AT~
mega16 development borad.brd'
===========================================================
$PACKAGES
20pF! 20pF; C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20PF'.
-------------------------------------------------------------------------------
20pF! 20pF; C2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20PF'.
-------------------------------------------------------------------------------
1uF! 1uF; C3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UF'.
-------------------------------------------------------------------------------
LED! LED; D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LED'.
-------------------------------------------------------------------------------
10K! 10K; R1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0K'.
-------------------------------------------------------------------------------
1K! 1K; R2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K'.
-------------------------------------------------------------------------------
TQFP44P08W45! ATmega16-TQFP44; U1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ATMEGA16-TQFP44'.
-------------------------------------------------------------------------------
8MHz! 8MHz; X1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8MHZ'.
-------------------------------------------------------------------------------
$NETS
GND;  U1.6 U1.18 U1.28 U1.39,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C1.1 C2.1 C3.2 D1.2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Wed Jun 22 16:29:21 2011    Page     2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2'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3'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D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N01103;  D1.1 R2.2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D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R2' not found, pin ignored.
-------------------------------------------------------------------------------
RST;  U1.4 R1.2 C3.1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R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3' not found, pin ignored.
-------------------------------------------------------------------------------
VCC;  U1.5 U1.17 U1.27 U1.29,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U1.38 R1.1 R2.1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R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R2' not found, pin ignored.
 Wed Jun 22 16:29:21 2011    Page     3

-------------------------------------------------------------------------------
X1;  U1.8 X1.1 C1.2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X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X2;  U1.7 X1.2 C2.2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U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X1'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RROR(SPMHNI-114):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2' not found, pin ignored.
-------------------------------------------------------------------------------
$END
         Net 'X2' added.
         Net 'X1' added.
         Net 'VCC' added.
         Net 'RST' added.
         Net 'N01103' added.
         Net 'GND' added.
         0 unassigned function(s) and all their pins deleted.
         0 unassigned function(s) added, 0 pin(s) connected to nets.
         Components: 0 added, 0 deleted, 0 now in drawing.
         Nets: 6 added, 0 deleted, 6 now in drawing.
         Pins: 0 added, 0 deleted, 0 changed nets, 0 now connected.

===========================================================
End of NETLIST IN Syntax/Logic Check
===========================================================
Total Netlist Warnings =  0.
Total Netlist Errors   =  34.

===========================================================
Total Device File Warnings =  0.
Total Device File Errors   =  0.
===========================================================
 Wed Jun 22 16:29:21 2011    Page     4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Warnings =  0.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Errors   =  34.
===========================================================
End of Allegro NETLIST IN Log
===========================================================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PCB封装都已经是做好的

谢谢

网友:
封装库的路径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封装库路径都检查过了,是对的,在到处网络表时,总是提示
“C:\CADENCE\SPB_16.3\demo1.dsn will be saved prior to netlisting”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影响的??

网友:
貌似封装不对
你写封装的时候最好看看allegro里面封装名字

网友:
貌似封装不对
你写封装的时候最好看看‘allegro’里面封装名字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下device文件

楼主:
我又核对了一下封装名,是对的,请教一下如何重新生成device文件???

网友:
封装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是缺少device文件。建议自己画封装,重新保存一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人总结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问题终于解决了,接到我导表的时候选错页了,哎~~~现在这些教程,一个叫这样导,一个叫那样到,可能是我悟性比较差吧,郁闷啊

网友(2011-11-17):
???我也出现 这个问题,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