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一个Xnet属性?

楼主(2011-06-22):
可能是由于误操作,添加了一个XNET属性,下面包含10个左右的网络

现在想单独删除这个XNET,但是在CM里面弄了半天没有摸索到具体方法,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
把赋的模取消,xnet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尝试了一下,把model都删掉了,但是重新添加之后,这个XNET属性又回来了

请问如何解决呢

因为这个XNET我有好几个差分对设置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model都删掉了,加差分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要加差分对设置呀,还是差分对的等长呀

网友:
单独设置那一个器件的模型,改成no model。

网友:
edit property选Comps,把SIGNAL_MODEL 属性勾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