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装了两天最好还是fail。。

楼主(2011-06-22):
allegro16.5装了两天最好还是fail。。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同哭~~~卸载好像总是不干净,郁闷

网友:
有那么难装吗?我装了四台电脑了,都一帆风顺.(windows7下装的,没在XP下试过)

网友:
有几次我为了让电脑同时并存16.3和15.5,装了n>6次,

总是卸载不干净似的,用360也不行。

格掉D盘也不行。

最后,重装系统,并且格掉D盘~~终于ok了~~

并且16.3支持32位。不支持64位

没装过16.5~~~~~~~~~不晓得情况一样不

网友(2011-10-11):
    连装3次都NG

网友:
    165刚出来的时候还能破解,后来加了补丁就不行了,望成功者开示一下!
    谢谢!

网友:
    我装的就是16.5的,用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如果装失败了,最好是重装系统。

网友:
    今天成功了,破解并设置lic后,还要到环境变量里设置lic路径,这样就ok了!!

网友:
    没装过16.2以外的版本,但感觉装16.2装的和装其它软件差不多,没什么难的啊,先装LICENIC,再装产品,然后装补丁,最后破解。

网友:
    在注册表里删啊,regedit

网友:
    要使用client 和server两种方式试一下,还有一定按说明做,不要顺序做错,应该没有问题才对。我已装OK.

网友:
我都装了N部了,xp,win7 32 win7 64,除了一部要重装系统外,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我安装3台电脑都成功的,况且还是跟16.3并存的,xp下装的。

网友:
我的情況同14樓版主,只是要重灌 OS 有2台。

發現應該是 OS 版本怪怪的,是 OS 補釘沒一直都沒安裝,才造成安裝失敗。都發生在 XP 版本。

另外 WIN7 有顯是更新補釘,這時候也是安裝不起來的,所以要先讓 OS 先安裝補丁完畢後,在安裝 16.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