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添加了库之后仿真时提示“undefined”

楼主(2011-06-22):
我从TI公司网站上下载了个tl431的库文件,添加库到capture之后,在仿真的时候提示“undefined”,怎么解决?

网友(2011-09-15):
    把模型路径加到仿真库后,还要把模型分配给对应器件才能使用。

网友(2012-08-24):
    要设置成global 文件才可以使用,在simulation setting 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