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板四周加一圈GND铜皮打过孔有用没用.

楼主(2011-06-22):
众说纷纭,有说对EMC有好处也有说没多大用的。到底怎么做好?什么原理?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用来加屏蔽罩的吧

网友:
    我做过的板子很多都是大公司的..都需要加..具体有什么用还真不明白..求解

楼主:
都说防ESD 防EMC  什么理论依据啊?有人做过对比试验吗 加和不加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
    刚好关注此类问题,请高手回答! 谢谢

网友:
屏蔽作用,对EMC当然是极大好处的:一个防止板内的信号向外辐射、二是屏蔽外面干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罩才能起到你所说的作用

楼主:
    信号是从空间辐射的

网友: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EMI、EMS的影响都很大,在Layout时一般都会做这一项,我们一般叫它20H,也就是这个GND面宽要达到20mm以上。

网友(点评):
20H跟过孔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点评):
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关于20H

网友(点评):
20H跟过孔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
    11楼的回答很专业,学习了~~哈哈

楼主:
    关于20H  电源层内缩就OK了,表层加一圈GND和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
    在高速PCB设计时,板上有空间加一圈地墙,当然是有好处,可以对EMI,得到抑制,减小干扰,例如手机PCB有这样的设计,大家不防留意一下。

网友:
不是有缝合过孔的说法吗?在板边的这一圈孔起缝合作用这么说还很贴切,即不让板内的信号外泄也不受外界信号的干扰。

网友:
关于20H  电源层内缩就OK了,表层加一圈GND和这有什么关系  是啊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你的板子有多大?内层缩20mm。也就是2cm。这布线的区域会减少多少?
所以缩内层做不到20H的情况下,需要加地环,过孔的间距小于20分之一的最小波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缩20mm干嘛,是20H,内缩20h都能做到。看来还是好多人也是不懂 只是在照做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年轻人,不要轻易对别人下结论。h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之间的厚度,某些板子较厚,这个厚度最恶劣1mm,不算过分吧。如果应用20H原则,那么需要就要给出一个接近20mm的边缘紧布区。即使H为0.5mm,那么紧布区也有10mm之多。请问你的板子还有地方布线吗?你知不知道每m2的PCB要多少钱?你的老板会让你这么浪费空间吗?
实际操作中,如果PCB边沿区域的信号的H很小,可以用20H,如果H很大,用地环包围,并且按着二十分之一最小波长布地孔,是常用的方法。这样可以达到有效利用板子的面积和EMC的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理解的H是电源层到临近地层的高度。你理解的H是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之间的厚度。
先弄清楚概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是防止电源层和地层的辐射,也可以,请问你的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间距多大?
四层板的情况下,一般使用core的两侧,也就是L2和L3作为电源层和地层,一般的core都在0.6~0.8mm之间,如果用20H,那么紧布区就是12~16mm。你的板子有多大?四周少了16mm的布线空间可以接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做不到20H的板子 就在PCB四周加一圈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愿意浪费那么多空间,最终都是选择在边沿加铜环,加地孔来实现和主地的紧密耦合。

楼主:
也有人说这一圈铜环是主要防静电的,也有同事做过对比EMC试验结果是没有区别,
也参考过一些大厂的PCB也没见都加一圈铜环。
我还是觉得加不加这个纯是电路工程师的个人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对防静电有好处。发射和接收两者大体可以认为是逆过程。
一个路径如果发射效率不好,那么接受效率也不行。ESD会走最低阻抗的路径,地环可以有效的吸引ESD,
这里可以看出如果地环设置不当,会把ESD引导不应出现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网友(2011-07-24):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结构了,若果结构上板子四周和机壳或是屏蔽罩相连这个是有用的,并且还要阻焊开窗,如果不是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听说有用,但没有体会到。

网友:
    导静电,避免静电直接释放到离板边近的器件,如果板板露出铜皮且接地良好,静电就可以直接导到地线上!

网友:
    9楼说的什么啊,20H明明是地层的内缩,什么时候变成20mm了,再说了,20mm是什么概念,大得离谱了吧

网友:
被称为法拉第屏蔽,但是孔间距在国外的工程师之间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没得必要,
20H的规则,我不使用,很多人都不赞成

网友D:
这一圈地孔,就像6楼说的,EMC (电磁兼容)和ESD(静电)这2种作用,做EMC测试的时候又有(1)防止辐射超标,辐射主要由于方波(时钟,周期信号)等含有高次谐波的信号引起的,地孔的间距小于对应的波长的1/40就可以,能小更好,只要不打破平面。(2)放干扰,把外界的干扰导入到板子的工作地,再泄放到大地。
还有就是ESD的测试。ESD的测试4KV,8KV几个档次,频率5ns,1ns2个档次,按最高的1ns计算,对应的频率1G,波长300mm,只要过孔的间距不大于7.5mm,静电的能量就在外面一圈孔挡住了,这样就对里面的信号干扰少,所以说这一圈孔很有必要打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学习了。。原来内缩20H不是必须的。。

网友:
    31楼和33楼回答正确,还有防止板内信号辐射出去

网友(2011-09-14):
    RE: PCB板四周加一圈GND铜皮打过孔有用没用.

引用 网友D:
这一圈地孔,就像6楼说的,EMC (电磁兼容)和ESD(静电)这2种作用,做EMC测试的时候又有(1)防止辐射超标, ...

    呵呵, 个人感觉打过孔也是做这个用的,

网友:
    打地孔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乱打的。特别是在高频板上。

网友:
    说法不一,用实践去检验吧

网友(2011-10-18):
    这些答案看了后,都不能让人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嗯是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做过实验比对的 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何谓高手?33楼就是高手.

网友(2012-02-08):
    应该是对EMI进行有效的控制.好像有的设计是用板边铜。

网友:
    Picket Fences:
A poor mans’ faraday cage?
    看看这篇文章。

    Picket Fences: A poor mans’ faraday cage?

网友:
    關於PCB四周加過孔。額又來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