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manhattan length ???与net的实际长度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6-22):
什么叫做manhattan length ???与net的实际长度是什么关系??
求各位大侠帮忙解释。。。。。。

网友:
走线从始端到末端,DX+DY的长度,不管走线的实际路径,只看起点和终点的坐标,实际长度么就是实际走线路径的长度

网友(点评):
实际测量了下,却是是dy+dx的长度。但计算这个有和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是x向与y向的距离之和?

网友:
这个可以百度一下,哈哈

网友:
曼哈顿应该算是从焊盘里面的那段线到别一个焊盘里面那段线的距离,个人理解是这样

网友(点评):
有了骏马,美人与高爵,就会永远青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