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在PCB中,如何设置每个网络焊盘的颜色

楼主(2011-06-22):
各位大侠们,网表导入到PCB中之后,一个网络上面的焊盘都是一个颜色,,如何设置每个网络焊盘的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ew-nets,选择所要显示的网络添加至右侧边栏,在左下角的颜色复选框选择想要设置的颜色

楼主: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