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导入元件值

楼主(2011-06-22):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下如何从orcad 中将元件值导入到allegro中!谢谢!

网友:
做PCB封装时记得加上value项即可.

楼主:
大虾能不能讲具体一些呢!还是没有操作好!

网友:
打开器件,layout       labels      value 选择要放置的层,即可 然后到文件中选择更新器件,打开相应的层 就有了

网友:
LS正解,如果是第三方导入网表还需要在网表保留VALUE值。

楼主:
这个对网表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
这个是我实际操作后总结的

网友:
謝謝7樓分享!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