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5mil可以吗?

楼主(2011-06-23):
BGA下走线受焊盘尺寸限制只能走5mil,请问这会不会因为线宽太窄导致信号恶化?还有一般的pcb厂家能做5mil的线吗

网友:
4mil 5mil 都可以 但板子廠要找..

网友:
没问题的,4 、5 mil都画过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除了要做阻抗的信号,其它的信号尽可能的加宽一点,以免批量的时候降低成本与报废率。

网友:
3.5mil走过

网友:
BGA下面走线厂家最低能做到2mil,不过一般都至少3.5mil   我之前就做到3.5mil 了
   最好你要看厂家工艺再决定你的直线宽度.

网友: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