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OrCAD16.5版本的start page启动?

楼主(2011-06-23):
觉得不需要,还影响启动速度,也碍眼。
谢谢

网友:
同问,找了一下没找到,后来就没研究了

网友:
好像没有方法禁止,没找到选项

网友:
    同样也是没找到!

楼主:
    看来这些软件都一个二个的越做越让人讨厌了,PADS9.3也是,联网就启动不了.因为是D版,联了网它就一定要通过网络干些什么来着. orcad 的start page也是联网的吧?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这个start page?

网友(2011-08-10):
    在Command Window窗口输入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5回车后重启就好了.

网友(2012-01-28):
    Invoke Capture.

    1. Go to View > Toolbar and check the "Command Window" (If it is not checked)
2.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Command Window and press ENTER

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

    3. Close the Capture and reopen. Now, the startup page would not come

网友:
    学习了,的确开启那个开始页面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