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反射

楼主(2011-06-23):
在用某芯片的时候,某些输入引脚对信号的上升沿有要求,去厂家网站找关于防止反射的方法,看到如下FAQ:

Q: To avoidreflections, how do I have to terminate the LVTTL and LVPECL signals?

A: LVPECL: via 50 Ohm to VECL = 1.25 V, LVTTL: 51 k against GND

51k的电阻能解决LVTTL的反射吗?不是应该进行50欧匹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答的有些问题
可能是笔误

千万别误解,理解其原理才不仅仅局限于别人的回答
51K应该是个笔误,51ohm到地可抑制LVTTL电平过冲

而另一个电平LVPECL则是要根据接收端的共模电平要求来进行端接
回答中1.25V是不正确的,每个器件的要求不一样,所以端接电平也不会完全一样

网友:
50ohm to vcc, 51 ohm to gnd? 变成25ohm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答的有些问题

已开始我也以为是笔误,但是该芯片的datasheet包括他们的开发板原理图都这样做的!很困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图有真相

请看:
第一幅图是datasheet上的,

第二幅图是其开发板原理图上的,

楼主:
加上1楼的FAQ几乎所有地方他们都宣称这个电阻是51k,而不是50欧姆!

网友:
如圖 51K,它應該只是固定低電位的下拉電阻,而不是端接電阻。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1楼的FAQ几乎所有地方他们都宣称这个电阻是51k,而不是50欧姆!

此电阻和信号完整性端接没有关系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这个电阻应该是下拉电阻,而不是楼主所谓的端结电阻!!!

楼主:
但是他们的FAQ里为什么要说这个电阻可以去除LVTTL的反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