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不是过孔大就容易被做成开窗的效果?过孔做成了开窗效果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6-23):
请教:是不是过孔大就容易被做成开窗的效果?过孔做成了开窗效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过孔大于0.5mm就很难塞孔了,只能做成开窗的效果.

过孔开窗的影响:
1,过孔可以作为IDT测试点,方便调试
2,容易氧化
3,容易短路,特别是不同网络的过孔离器件焊接较近的时候.

楼主:
谢了!再请教:过孔大于0.5mm不好塞,那我要求厂家盖油困不困难?

网友:
应该可以吧,做绿油覆盖,假性露铜效果

网友:
    过孔开得太大不能塞油,但还是可以盖油的。如果需要过大电流,我的做法是多放几个小过孔

网友:
    可以盖油!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过孔大于0.5mm就很难塞孔了,只能做成开窗的效果.

过孔开窗的影响:

    请问版主,
    过孔开窗:Soldermask的大小比Begin Layer/End Layer的要大。
    过孔塞油,Soldermask的大小比Begin Layer/End Layer的要小。
我上面说的是对的吗?
    如果对,应该大多少,应该小多少合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