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多余的 BOUNDARY

楼主(2011-06-23):
各位,早上好,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首先截个图

楼主:
你们看到了吗,我先整体覆铜,然后再修通,但是会出现那先空的边框,是boundary,我们都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让 BOUNDARY的边框和实体的部分重合呢

网友:
我现在能不能让 BOUNDARY的边框和实体的部分重合呢???什么意思 不太理解,
看样子你是动态铜皮,如果删除这个boundary 那不是铜皮多出来了吗?还是转静态铜皮修理吧

网友A:
出gerber前整体把铜箔都change成static的就行了吧

网友:
直接铺静态铜就好啦!

网友:
对PCB没影响,只是看起来不好而已

楼主:
谢谢了  各位帅哥 美女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前整体把铜箔都change成static的就行了吧

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如果再次改版,那就不好做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