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走线拐角使用圆弧拐角

楼主(2011-06-23):
在做射频的板子,希望使用圆弧拐角,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布线的时候选择角度ARC

楼主:
请教一下具体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
add connect  \ 右边options \line clok中选择Arc

网友:
    有一个相关贴子,说得很详细..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的时候选择角度ARC

    正解!

网友(2011-11-30):
    恩,学会了

网友:
    能不能先走成135度角后再倒成弧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