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封装中 崩塌型和非崩塌型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6-23):
用FPM制作BGA的封装,上面选择球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崩塌型和非崩塌型,要选哪项呢?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好像焊盘大小有区别

网友:
    没有FPM做过,一般我都是自己手动建。帮顶吧~~~

网友:
    请教什么是崩塌型和非崩塌型?

网友:
    第一次听说,也想知道

网友:
    崩塌型是不是做出来PIN是凹下去的成半圆

网友:
    崩塌型和非崩塌型 是BGA或者LGA焊盘是满矩阵还是非满矩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学习了

网友B:
1. 对于大部分BGA封装的芯片来说,他的BGA球是有铅的,我们在设计焊盘时,会将焊盘设计的比BGA球直径小点(小多少参考IPC标准),这样焊接完后,如下图:

仔细看上图,BGA球将整个焊盘包裹住了,或者说,焊盘陷到BGA球里面去了,这个就叫"塌陷型"(collapsing balls)
2. 随着BGA引脚间距越做越小(开始小于0.5mm),BGA球越做越小,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方法设计焊盘(比BGA球小点),那么BGA芯片组装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组装(过小的焊盘会在回流焊时从PCB板上脱落),这时便采用"非崩塌型"设计(Non-Collapsible Balls).焊盘比BGA球直径大点(IPC有标准).这样在焊接后,焊盘就无法陷到BGA球里面去了,所以叫"非塌陷".如下图:

上图中,焊盘直径比BGA球大,焊接后焊盘不会被BGA球包裹
3. 上面只是"非塌陷型"BGA的一种情况,还有涉及无铅工艺等情况,会采用Non-Collapsible Balls.另外在第一张图中,设计焊盘时,阻焊层比焊盘大点,这样保证焊盘一周有个环形地带没有(绿油),可使BGA球包裹焊盘.如果设计焊盘时,阻焊层比焊盘小点,就能使绿油覆盖到焊盘上去,BGA球便无法包裹焊盘了,这也是Non-Collapsible Balls.如下图:

虽然焊盘比BGA球直径小,但由于绿油阻挡,BGA球仍然无法包裹焊盘,即焊盘无法陷到BGA球里去.
4. 塌陷型或者崩塌型,只是有英文直译过来,可能不准确,至于是BGA球崩塌,还是焊盘陷入,理解的可能不准确,望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上能贴出这些图真是太强悍了。

网友(2011-07-28):
尽量做层塌陷型,BGA与焊盘形成合金,可靠性强,无虚焊隐患!

网友:
    14的资料库真的是相当之丰富啊

网友(2013-12-13):
    碰到了就得好好学习下了

网友:
    有这选项吗?我没注意过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B:

    1. 对于大部分BGA封装的芯片来说,他的BGA球是有铅的,我们在设计焊盘时,会将焊盘设计的比BGA球直径小点(小多少参考IPC标准),这样焊接完后,如下图:

    仔细看上图,BGA球将整个焊盘包裹住了,或者说,焊盘陷到BGA球里面去了,这个就叫"塌陷型"(collapsing balls)
    2. 随着BGA引脚间距越做越小(开始小于0.5mm),BGA球越做越小,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方法设计焊盘(比BGA球小点),那么BGA芯片组装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组装(过小的焊盘会在回流焊时从PCB板上脱落),这时便采用"非崩塌型"设计(Non-Collapsible Balls).焊盘比BGA球直径大点(IPC有标准).这样在焊接后,焊盘就无法陷到BGA球里面去了,所以叫"非塌陷".如下图:

上图中,焊盘直径比BGA球大,焊接后焊盘不会被BGA球包裹
    3. 上面只是"非塌陷型"BGA的一种情况,还有涉及无铅工艺等情况,会采用Non-Collapsible Balls.另外在第一张图中,设计焊盘时,阻焊层比焊盘大点,这样保证焊盘一周有个环形地带没有(绿油),可使BGA球包裹焊盘.如果设计焊盘时,阻焊层比焊盘小点,就能使绿油覆盖到焊盘上去,BGA球便无法包裹焊盘了,这也是Non-Collapsible Balls.如下图:

虽然焊盘比BGA球直径小,但由于绿油阻挡,BGA球仍然无法包裹焊盘,即焊盘无法陷到BGA球里去.
4. 塌陷型或者崩塌型,只是有英文直译过来,可能不准确,至于是BGA球崩塌,还是焊盘陷入,理解的可能不准确,望大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