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开原来的PCB文件了

楼主(2011-06-23):
Warning: The selected design is a master design that has been designated to be used in a foreign iCDB flow. You cannot open this master design from the pcb tool.
以上是错误提示

不能打开我建的一个原来的PCB文件了。

Expedition  7.9

如何解决?

楼主:
提示如下!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用Auto Backup Utility回复一下!有的时候可以恢复回来!

网友:
先升级一下原理图后再打开PCB试试,

楼主:
Backup operation will not store instance data from the hierarchical blocks. It's recommended to use Archiver to include instance data.

这是我尝试Backup 时 DXdesigner 中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用Auto Backup Utility回复一下!有的时候可以恢复回来!

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有可能是我执行了如下命令导致的  可以改回来么
Using the File > Import > Foreign Database feature allows you to import changes made in
layout back to the schematic.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搞定了吗?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搞定了吗?分享一下经验?

还没呢 !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找到更改之前好的版本,将原理图文件夹中的.prj文件拷贝出来,放到更改后的工程文件夹中,替换现在有的prj文件。前提是你有之前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找到更改之前好的版本,将原理图文件夹中的.prj文件拷贝出来,放 ...

谢谢! 一会试试!

网友(2012-06-16):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AUTO.....这个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