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8层板如何设置叠层

楼主(2011-06-23):
原本有一个6层的板子,叠层是,信号-地-信号-信号-电源-信号,现在要改版,要增加2层信号层,为了降低成本,就制作为8层板,那样这样的叠层该如何设置?
本人想法:信号-信号-地-信号-信号-电源-信号-信号,但不知道这样的可行性。
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6层改到8层不会降低成本,如果工艺变动的话,也可能  呵呵
    我上传一个资料给你看下吧   个人感觉还不错的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般如果按照6层信号层,要做到十层了,现在考虑8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文档很好哦。但是看到里面的描述,6层信号层,至少也要四层电源地层,那肯定要十层或者十二层了。

网友:
LZ你这8层叠层很雷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本来6层,布线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想引出一组总线,只好加层了,其实只要一层就能搞定了,但是还没有听到奇数层,只好希望成8层。
有高手给出好的方案吗?

网友:
    像你这样的只能你说的那样加层了..还是经常遇到这样堆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