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显示不出TEXT文本??

楼主(2011-06-23):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找不到原因...
就是出GERBER的时候,原先添加的TEXT不见了,没显示出来??
还望各位大大帮帮忙....不甚感激!!!!!!!!

还有就是同事传给我的PCB出GERBER是没问题的!!

TEXT无法显示

TEXT无法显示

丝印层添加TEXT

丝印层添加TEXT

网友:
丝印应该在silkscreen 吧?看看没导出丝印的器件是否是从别的软件里导过来的,外框及丝印是否放置到别的层了。

楼主:
谢谢!!不过不是很明白

楼主:
TEXT确定是放在silkscreen TOP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