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allegro 16.3画PCB,地覆铜时有些地方可以避让,有些地方不能避让,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啊,这板子画好几天,只剩下覆铜的问题了。

网友:
    这让人费解,哪个版本都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顶起,让高手看到

网友:
    首先只有动态同才能自动推开,其次那个shape-最后一项点开,之后将模式设为smooth就可以自动推开了!

网友:
    allegro会犯这种错误吗?不太可能吧?

网友:
    规则设置好了吗》》》!???!to shap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走线我就纠结,太没艺术感了。。。

    艺术能当饭吃?

真正的板子你还能看到走线?性能稳定怎么走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艺术能当饭吃?

真正的板子你还能看到走线?性能稳定怎么走都好。

    真正的高手 不但性能稳定,更要美观!
看来你不是高手,你没那个境界!

网友:
    4楼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动态铜、smooth的问题,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