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ORCAD的Title中添加项目

楼主(2011-06-23):
我需要在TITLE中添加两个项目,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修改那个TITLE,谁有那种比较全的给我发一份,谢谢。
邮箱:liur928@163.com,下图所示的就最好了

网友:
鼠标双击不就可以修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没问题,但是我需要增加两个项目,比如设计者,审核

网友:
哦  了解了
你是想修改title block
这个在库里面改,可以新建一个库把自带的title block复制过来自己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我不是很会,你有没有修改好了的给我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