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与polygon track的DRC

楼主(2011-06-23):
在板边打孔的时候,如果设置VCC层内缩40mil,有时候via会碰到板边的polygon track,当VCC层为GND的时候。DRC检查的时候会有line to via short的错误,即使在rule里面设置via to polygon track 允许short也还是有这样的错误,一般大家是如何解决的。3 c8 o- T9 k! j

网友:
GND平面内缩20MIL,VCC平面内缩60MIL,板边的过孔应打成GND网络,就不会有DRC了。请要搞清楚,GND平面,对应肯定应该是GND网络,VCC层平面,对应肯定是VCC网络噻,不要混用。

楼主:
VCC里面空余的板边我铺的是GND,GND via与VCC层的板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rule里面设置也没有用,貌似AD的rule系统对这种DRC不作为。不过你说的这种方法也挺好的,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