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5等长拉线时不出现红绿灯提示?(已解决)

楼主(2011-06-23):
我在setup中都设置过了,可是只能出现长度提示,如下图。请高手赐教

自己解决了!只开启动态时序,不要打开走线长度,就可以显示红绿灯提示了,感谢各位帮忙。如图

网友:
    要在ces里面的分析模式下选取,选中相对或决定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都是on的啊!

网友:
    如果ces设置ok的话,那就是bug或安装问题了。

网友:
    二楼的意思是constraint manager里面要设置等长规则,而且Analysis Mode要打开长度分析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重新安装了16.3,可是也没有红绿灯提示

网友:
    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会不会是bug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打开?

网友:
    16.5也是可以的,前题是你要设定等长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过等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开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开了,不行啊

网友:
    刚刚试了,同一文件用16.3,,16.5都可以显示。
    建议换电脑试试!

网友:
    不过用16.5显示的图标跑到最右边的角上去了,和色卡重叠了。
建议换电脑,看是否为显卡差异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就像我的16.3怎么也弄不出来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