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的钢网层有丝印有问题吗

楼主(2011-06-23):
gerber文件的钢网层有丝印有问题吗,如果有有问题,可以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
鋼網層(paste mask ?)是指示PCB板那些元件需要裸銅,方便上錫膏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絲印做到PASTEMASK 層的話,那你的層印就是裸銅...  如果沒有銅的地方就會沒有絲印...
如果做到TOP / BOTTOM層的話,就會做線路斷路...
祝你好運...

网友:
钢网层焊盘是黑色的,丝印也是黑色图形,别人就会以为黑色的地方都要开钢网,这样丝印图形也会开口出来,将来都会上锡。
当然如果你的丝印很细,钢网也开不出来的话,厂家应该会询问此处是否要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说,你们说的意思是不是  焊接不良的后果

网友:
想这样异形的钢网,钢网厂一般会跟你确认的。如果真的按丝印的样子做成的钢网,那么对应板子的位置如果有焊盘,那就麻烦了,很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