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封装更新

楼主(2011-06-23):
由于一个元件的封装做错了,就去找到此元件调整的位置,在原来基础上改了焊盘尺寸(没有重新调焊盘,只是用modify design  padstack 修改的),可是倒到allegro后只是位置变了,焊盘尺寸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
allegro 从来都是那样的,所以建议改焊盘在封装库里改,不要直接在板子上面改。

网友:
在封装库里改完,然后再update symb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楼上

楼主:
我确实是在封装库里改的,封装库里的焊盘尺寸已经变了,然后从新放置到pcb上,元件的尺寸是变了,焊盘又回到我一开始建的焊盘尺寸了,我也使用了update symbol ,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在板子上删除这个sym,然后重新导入新的封装不就好了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楼主:
删除过了啊,重新倒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有可能你的安装目录下有相同封装的名称,这种也是不允许的,你可以搜索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