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6-23):
布线的时候顶层布线的时候从fbga中引出线的时候 它走不了直线。。总是拐来拐去的  。。再别的层就可以走直线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吗?如图 顶层drc报错 别的层蓝色走的就是直线

网友:
    你是第一拉线吗???
    top层不是有孔吗???

网友:
    估计是在表层走线,但是又过孔,又开了推挤功能,于是走线就歪歪扭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  取消推挤吗

网友:
    基本上,我幾乎不開推擠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闭推挤之后可以走直线了 可是怎么会出现各种 drc错误啊??不能按我要走的方向走。。???

网友:
    拉完了在调整修改不就好了么?

网友:
    前排的VIA 拉出来打,..不用推挤模式啊,用OFF模式

网友:
    表层打孔了就不要出线了,从内层走线吧

网友:
    好好讨论,这样有利于学习,继续

网友:
    看drc信息不就知道了,会告诉你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