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3):
FPM0.08生成的封装为什么直接用allegro16.3可以打开,可是用用allegro库调用就不行???是不是有冲突什么的???

网友:
路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place——manually下可以看到器件,但是放置不了。选中放置后看不到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路径对不对,还有你的psm和PAD路径肯定设置的不一样,然后你导入以后,它默认的路径应该都在一块,以至于place的时候可能调不出P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啊,高手,呵呵,现在可以用了,谢了

网友(2012-11-22):
我的路径设置一样了,还是不行
提示: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CAP0402' for device 'CAP0402_CAP0402_100PF':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RX0_50Y0_33R0_10T.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CAP0402' for device 'CAP0402_CAP0402_10UF':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RX0_50Y0_33R0_10T.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ES0603_RES0603_10K':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RX0_50Y0_33R0_10T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用FPM生成的封装用Allegro16.3可以单独打开,但是导入网表时会出现问题警告,说一部分焊盘找不到。。。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