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在放大或缩小时,allegro光标总是原来的地方有个光标残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4):
我把allegro光标从小十字光标更改为全屏的大光标后,PCB文件在放大或缩小时,光标总是在原来的地方有个光标残影是怎么回事,移动光标没有残影,跟电脑本身有关吗?请教高手!

网友:
你显卡太垃圾了!

楼主(2011-11-23):
那一般多大显卡才能满足呢?

网友(2015-11-12):
我表示刚升级了显卡GTX750TI-2G也要这种问题,原本自带的集成垃圾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如图勾选,残影可消

网友:
显卡不行或显卡驱动不是最新,

网友:
我有一台电脑,装windows7没这个问题,装windows8就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不是显卡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