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解!!!

楼主(2011-06-24):
最近安装了一个“宝藏五周年纯净纪念珍藏版”的系统,我的cadence不管怎么装,都不能使用,是不是系统的原因啊,怎么才能解决啊,现出现情况是,可以正常安装成功,但打开PCB EDITOR后,程序就死掉了,高手求解!!

网友:
应该跟操作系统有关 但是怎么搞定  就不知道了 看看别的高手知道吗 让在Linux系统上安装成功的高手 看看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