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出GERBER 6X0格式报错怎么解决 急

楼主(2011-06-24):
有没有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呀,怎么解决呢?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呀

网友:
出gerber参数不对把

楼主:
而且我直接用ALLEGRO16.3画的也不能出呀老有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方便的话,发给我看看,帮你解决吧!

网友: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
在PCB上面增加一个区域试试      MANUFACTURING/ PHOTOPLOT_OUTLINE

楼主:
我怎么发给你呀,你有Q不

楼主:
加了有区域的

网友:
从楼主截图来看只是warning啊,还没有达到不能生成光绘的ERROR的地步,楼主先把光绘先导到CAM350等查看工具检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文件有传给我试过,确实不知具体哪一步没弄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楼主的文件需要设一下光圈值, 我的其它PCB我都能出此格式,就楼主的我就没能出.楼主的页面已经够大了.

网友:
第一个警告是你的出图区域值设置的太小,之后的警告是你有0线宽,并且没有设置它的转换成多大的线宽。

楼主:
用CAM文件打开看有问题的,如果是出SR274X格式的就没问题,不知道哪里设的不对了

网友(2011-11-11):
我也遇到这中问题 用15.7版本的正常出gerber  但是升级到16.3  出gerber 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请高手指点指点